过辊外径,请教

楼主(2011-05-07):
请教路过的社友。
如下图。辊径30和29有加工区别吗?材质2A12.或者说铝辊吧。希望知道辊筒这个零件的加工成本的差异(咱们不去看那个轴和挡套什么的)。假如50套。谢谢!

网友:
辊径30和29没有加工区别,辊筒的加工成本取决于辊筒的精度。

网友:
好像是有差别的
辊径30得用比30大一规格的铝棒加工吧
直径29的用直径30的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帖子。发在加工版块,希望加工领域的给出各自见解。谢谢!
楼上说的没错,其实我希望知道的就是对材料成本的影响到底多大。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个回复发错了帖子了,版主或管理员帮着删一下

网友(点评):
呵呵。还是自己搞定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