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液比例方向阀

楼主(2011-05-07):
电液比例方向阀的比例放大器中有斜坡函数发生器,如果用它控制摆动液压马达的加速减速可以吗?这个时候比例放大器的输入是一个阶跃信号吗?如果用PLC控制的话是用模拟量控制还是数字量控制这个阶跃信号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我回答一下:
1斜坡函数发生器只在放大器输入信号有变化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
2 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可以是阶跃信号;
3 模拟和数字控制取决于你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种类;
4 斜坡的斜率在放大器上设置;
5 斜坡的大小决定了响应的快慢,如果你输入阶跃信号,调整斜坡斜率可以调整马达的启动时间和制动时间

网友:
2楼分析挺好的。。。。。。

楼主:
谢谢了啊!但是一般的比例放大器都有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入,用哪一种更容易实现呢?输入的阶跃信号是不是和我想要的阀口开度成比例的一个电压信号呢?这样的话是不是PLC必须用模拟量输出啊?再次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