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扣设计制造

楼主(2011-05-07):
谁有钢扣的设计制造经验啊?

网友:
楼主,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大家好帮你出主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纸,是由一个槽和30个铁片通过胶水粘接起来,现在是要先做一个工装夹具,不知道大家有没什么经验。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铁片,也该是不锈钢的!

网友:
钢筘是织机的重要配套器材之一,它的作用主要是分经,排列和打纬。不同的织机,对应不同的钢筘。
钢筘最主要的规格是筘号,一般以单位纬宽长度内的筘齿数来表示。筘号与织物的纬密直接相关。
组成钢筘的主要部分就是筘齿和筘梁,设计时主要需要解决筘齿厚度的选择,以及筘梁与织机的匹配。
楼主图示的,并非常见的纺织用筘,如有可能,请进一步补充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图纸,应该信息蛮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出来!

网友(2012-08-21):
单边扣?织毛巾?用树脂胶粘合的,要24小时才能干,所以要加持牢固,24小时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