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料冷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7):
我工程部设计一台半塑化造粒机,就是让塑胶在未完全融化的状态下,挤出切粒,冷却,但现在卡在一个问题上,塑胶粒总会粘在一起,一坨一坨的,有没有熟悉塑胶特性的师傅指点下,让塑胶不粘在一起!

网友:
看什么胶料了,有些是水切,再烘干,有些是气冷却,控制气量,

你规模多大,规模大的,俺替你玩就可以,挤出这些设备是意大利的,其余国内配套,但不便宜,

你自己玩也没问题,规模小的,用水下切,切了把水分离掉就可以了,烘干用振动流化,热源用换热器就没问题了,看什么胶料,控制温度,随便玩的东西,耐心调整一下就可以,谁玩都一样,

楼主:
感谢998大侠,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不用水冷,挤出切粒设备已经搞定,就是现在的冷却设备不理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水冷,就是气冷,
生产量不大的,用立式挤出,朝下,干燥冷却气对流循环,只是成本比水冷高,小规模就无所谓,

楼主:
规模不大,现在只要保证料粒不粘到一块,后面的冷却已经解决,现在挤出温度我已经调到90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规模的,不必多考虑什么,90度,完全可以自然冷却,没有问题,只是刚出模头不粘就可以了,用冷却气吹一下,
这种东西都不必看塑料设备怎么玩,到山东看看人家怎么做粉条,回来就会了,大规模的,才要到意大利去看,哈哈

网友(点评):
想不到底998大侠对塑料机械也有相当的了解,像这种立式挤出的造粒机还真是没见过,就风冷而言效果真的比卧式的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的确很有道理。另还有一个细节的小问题,发现一部分粘在一起是因为切刀转速快,现在每分钟有150多转,导致料粒在未离开到之前,刀已经开始切割下一个料粒,现在我加了一个风机,切完后马上吹走,已有明显改善!期待明天再试机!

网友(点评):
大家都这么玩,你这么玩当然也没有问题,连安德森说明书中都说,化工设备的调试是个'试错'的过程,试的多了,就有了所谓的经验

楼主:
不过小弟这台也是卧式的!设计的最初想法是只改变塑胶的物理形状不改变化学特性,即在以比较低(比传统造粒机低很多)的温度下造粒,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持塑胶料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小弟这台也是卧式的!设计的最初想法是只改变塑胶的物理形状不改变化学特性,即在以比较低(比传统造粒 ...

不知道楼主机器的结构是怎样的?我厂以前做的造粒机模头片只有一个风机吹粒,另外两个风机接在管道上提供气流以冷却粒子,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噪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用的风机比较小,还没有出现很大噪音的问题!去年10月17日东莞有个展览会,这台机器已经参展,也没有发现噪音大的问题,现在的关键还是粘连的问题,正在改进中!

网友:
既然粘连在刀片速度过快,那么可否考虑降低转速,略微使颗粒变长一点。

网友:
我也知道一种水冷的,旋转切粒,水冷,然后经离心筛水料分离

楼主:
机器进行了大改,去掉了以前的冷却系统,换上了强力风机加震动筛,不过噪音挺大的,也很占地方,为了20号的参展,以后再改吧!有机会发照片上来给大家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不是参加2011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啊??

网友:
貌似 没见过这种情况!希望早点研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