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选择

楼主(2011-05-07):
我是液压菜鸟,想自学点液压的东西。请问液压系统的系统压力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不是根据不同的使用工况来确定?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设计过。应该是系统的最高负载×系数(我想1.2——1.5倍应该够了)为系统压力。

网友:
其实你的理解是对的,不同的工况选择不同的参考压力,一般是压力越大对系统的布置会越方便,但实际情况是受工作环境的制约和系统中其他元件的性能制约。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2012-08-30):
说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2013-03-21):
多看看液压传动技术

网友:
主要看负载需多大的力,根据油缸的大小推算出油缸的所需液压压力,然后可确定液压系统压力。

网友:
应该是先确定这是什么范围的液压系统,是低压、中压还是高压,然后根据液压缸的负载和液压缸的内径来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