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锥体加工,零件小,有指甲盖那么大

楼主(2011-05-07):
请教各位:
             我有一批铝件要加工成圆锥体,圆锥面夹角精度很高(+/-0.001°)。零件也比较小,大概有指甲盖那么大。不知道怎么加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期待坛内高手!

网友:
模锻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锥角精度要求很高,最好把图贴出来。

网友:
用数车从卡盘向尾座方向车(尽可能避免小丝杠间隙)。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你确定是0.001度?也就是3.6”么?军品?精度要多少的设备才能做出来,期待高手!

网友:
赞成二楼的意见。。。。。。。。。

网友:
极度怀疑加工能力!!你加工是用什么加工?那么高的角度精度用车床几乎不存在加工的可能性。

网友:
上加工中心试试啊

网友:
不知道压铸可以不?别见笑。这个偶是外行。

网友:
+/-0.001°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加工误差。那如何检验也是难题。应该只有闭环的数控车床可能可以达到,模锻冷镦可能没有戏。

网友:
为什么不把图纸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即使那样都不见得好做。随便来个温度变化或者加工中来个极其细微的震动等问题直接报废。普通的加工对于这样的夹角加工很困难的。少个零还差不多。

网友C:
量大吗?  根据成本价格、数量和零件精度要求相结合  来确定工艺。

网友:
可以考虑线切割

网友(点评):
如果用线切割的话那锥面的直线度怎么控制?像这样高的精度,线切割是不用考虑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外行话。。。。

网友:
还是先看图吧,说不定普车就拿下了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这么小,真不知道你怎么检测。不会是开玩笑吧

网友:
怎么加工我是想不出来了,就连怎么检验我都不知道。怀疑这个公差数字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角度公差應是寫錯了, 床加工精度必須在2um以內才有可能加工

网友:
要用做光學鏡片的設備做精密研磨,抛光

网友:
怎么加工我是想不出来了,太有难度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非常像喷油器偶件里的针阀,但没听说过针阀用铝合金的。
单从冷加工来说,要精车后用专用工装上高精度外圆磨床磨,角度调整主要在测量,测量方法也并不很复杂,可以用投影放大后检测。

网友:
那么小的铝件怎么装夹啊?会变形的,铝件很软,放心轴的话还可以

网友:
线切割的精度也达不到啊?

网友:
你拿着这个图纸去瑞士德国的几个机床厂问问,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加工的

网友:
是啊,在机床展看到瑞士有很多专门加工钟表之类的小件机床

网友:
数控车,十件或者20件一个工艺。

网友:
晕 图纸的要求是不是工程师拍脑门想出来的 主要看怎么检测 别被公差吓到

网友:
采用冷镦的办法
加工这类零件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冷镦,是用冲床吗?角度+/-0.005°的要求能达到吗?

网友:
冷挤压精密成型!只有模具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0.001度?也就是3.6”么?军品?精度要多少的设备才能做出来,期待高手!

支持这哥们说的,什么东东有这么精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闭环的数控车?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吗?  根据成本价格、数量和零件精度要求相结合  来确定工艺。

批量加工,50K--200K。定期量产。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量大也许冷镦机+模具是好办法,

网友:
带高精度主轴的车床(跳动不大于0.001,否则极易出废品)+成型刀+抽检调整。最好有前序,成型刀几乎就是光一下

网友:
用精密数控车应该可以加工,我也是听说的,这种车床是进口的,价格昂贵啊

网友:
新手  没见过如此要求零件     期待高手

网友:
标题

我是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角度要求高  其他的的呢  发张图研究下

网友:
可以使用磨床试试

网友:
0.001?是不是小数点写错了,真要这样期待高手了。。。。

网友:
有这种加工设备么,没见过,精度太高,无法检测,这么高的精度,粗糙度要多高?Ra0.01?还有直线度,圆柱度,材料纯度,都是问题啊

网友:
用精密数车

网友:
高的精度,这么小????

网友:
么有可能这么小的公差啊,测量还有误差呢,0.001我看困难

网友(2011-06-10):
这么小的公差要达到几乎不可能。

网友(2012-02-05):
仪表车上成型刀加工  位置调整好后不能动

网友(点评):
成形刀????。扯蛋。。。。。。。。。

网友:
这么小的公差,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2-03-09):
要高精度的数控床子了  贴图啊

网友:
用车削铣削估计非常难。而且,这个东西这么小,就算加工出来了,测量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