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上有没有用油气润滑冷却系统的?

楼主(2011-05-07):
请教各位师傅;丝杆上有没有用油气润滑冷却系统的?

网友:
速度特别高了以后要用,一般没有必要,油气系统比较复杂,不仅要发生、浓度控制,还有回收,否则有很严重的污染,对人非常不利,

网友:
一般不用油气,用油中空内冷却。

网友:
没见过这么用的,高速的就直接中空水冷了,润滑还是油润滑。
高速主轴用过,没有回收的,GMN的也没有,直接就排出了,最终进入切削液,然后再分离。

网友:
当采用大直径、大导程、高速、螺母固定而丝杠移动的时候,就是油气的,因为是做为动作件使用,没有其它工艺环节,油气是收集以后分离的,

网友:
WagStaff的气滑铝锭铸造机用的就是油气润滑,在铝液凝固段与结晶器的石墨环之间通入低温混合油气来冷却,需专用供气系统。国内有厂家仿制过一台,油气部分控制不好,出来的铝棒被拉伤。
国内有大公司进口了一台气滑铸造,但疏于维护,最后废了。
“太娇气,”老板说,“还是土炮好使!”。

网友:
贴片机上有用到!

楼主:
哦;谢谢各位师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