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轧机参数是叫什么轧机啊!

楼主(2011-05-07):
工作辊传动,200mm直径,支承辊400mm, 辊面800mm宽,速度计算下来65米/分,请高手回答一下,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这样的轧机。就是不知道这个轧机型号是什么?还有就是轧机型号是怎么算出来的呀?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四辊轧机,带材用的,
轧机是根据轧钢工艺要求设计出来的,带材轧机的命名以棍子宽度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这台轧机就叫800轧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有点晕了,有人又说是以工作辊的直径命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坯、棒材,以轧辊直径命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手上有这种轧机的机列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急需啊,不知道上哪找,自己绘制太慢了

网友(点评):
虽然慢看来也能画出来,饿了要自己烙饼啊,不然以后自己都不会烙了,冬天来了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是不愿意回答还是没有啊!唉,新手真是可怜啊!

网友(2011-06-15):
楼主你到现在也没说清楚你所说的是轧什么的轧机!如果是板带轧机就可以“工作辊直径/支撑辊直径×支撑辊辊面宽”来表示轧机规格,命名只有规格方法的区别,并不需要计算。再说画机列图,如果不是已经重复使用过的无新变化的,就一定要重画(或重新装配,局部变化就局部重装),这样能避免重大干涉。画机列图的前提是各组成机组(部件)总装图已完成。

网友(2013-08-07):
板材轧机一般以能轧板的宽度命名

网友(2014-11-24):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啊 ,我以前搞过轧机设备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