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床身导轨怎样接?

楼主(2011-05-07):
CW6180和CW61100想导轨加长,想请教

网友:
抢个沙发,一起看看,呵呵

网友:
把原始导轨数据测量好。在做个一样的。长度自己定

网友:
加长多少,有难度,找专业厂家

网友:
具体实施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感觉有难度~把导轨洗去一部分和加长的导轨链接,打水平,调整加长部分。最后车个长轴打标轴看2头的误差,再调整,再车。下面用可调节的斜铁垫,调整好后用水泥埋住。

网友:
建议楼主买过一台新得,因为你不懂得安装.

网友:
只是加长导轨用来干啥,传动不加长??

楼主:
车床导轨怎样接CW61100 CW6180?

谁能告诉我车床导轨怎样接CW61100   CW6180?

CW61100   CW6180想接长,请教

网友:
只见过接上一小部分,尾座行程加大了

网友:
你把床身运到专业厂家他会给你全部加工好,这些只不过是价钱问题,回家组装问题也不大,再就是接光杠,丝杠,还要加装托架防止丝杠弯曲。我们就把3米的加长到6米。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不难。

网友:
很简单的,将要加长的导轨按原始导轨精度尺寸(留精研调整雨量)做好,然后将原始导轨与要加长导轨的端面加工一下,最好和要加长导轨的对接端面(做好稳定销原始孔三至四个、固定螺栓孔)一致;将对接加长导轨与原始导轨对接调整,调整水平直线度等相关精度(注意精研调整余量);实施外部固定对接导轨,并依据对接导轨的稳钉孔、固定螺栓孔加工原始导轨致要求尺寸(固定螺栓孔精度一个在二级配合精度左右),打紧稳定销紧固螺栓、调整加长导轨与原始导轨水平、直线度,修正超出精度外的余量致两导轨精度一致;传动丝光杠可用轴孔配合稳销固定。以前曾改造过加长至16m的前苏联进口的加工直径1.1m机床,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