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开发内啮合齿轮泵,老是断主轴

楼主(2011-05-07):
      我公司开发内啮合齿轮泵(主要是仿制力士乐的泵).在使用的过程中,老是断主轴,内齿轮外圆接触面烧伤等缺陷故障.过了好长时间,花了好多功夫,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图纸工艺都改了又改,大家都在工艺上思考问题,认为是我公司的工艺精度达不到要求.

       我认为应该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其关键技术,比如内外啮合齿形不对,材质呀轴承等原因 .大家有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吗,说说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简单,单纯山寨人家,没有考虑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齿形修正,啮合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你们公司做的是渐开线齿轮泵还是摆线齿轮泵?这俩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内啮合齿轮泵使用寿命都很高,不高的可能就是加工精度不好,或者齿形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渐开线齿轮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了齿形修形了.只是有些东西不知道 ,自然就考虑不到那么多事情了.好像还与什么 挠性轴承 有关的.这用在油泵上的渐开线啮合副与普通传动啮合副什么不同吗

网友:
听楼主的说法,接触面烧伤,感觉应该是齿形有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贵厂没有考虑齿轮泵的困油现象,断主轴有可能还是热处理的问题,楼主有没有考虑轴静压润滑的问?静压搞不好会断轴的,还会引起齿轮外圆接触面烧伤的。

网友:
专业的问题啊!学习了,期待更多的讨论…
是否也要考虑主轴的断裂形式,材料,热处理等

网友:
烧伤是接触应力大造成的,可能存在尺寸干涉,受载荷的时候变形大,轴端出现大的跳动,最终出现疲劳断轴

用摆线齿试试看,使用粉末冶金制造,承载能力大,自润滑能力强,不过你要考虑轴的支撑轴承位置,轴连接电机的地方,最好是采用浮动连接,比如允许有偏摆和错位的联轴器,不要采用刚性连接。
因为油压很高,会产生很大的侧推力,变形比较大,刚性连接需要很高的制造精度和小的变形。

网友:
一方面是啮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考虑材质和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啮合的齿轮泵,不大存在困油的情况吧

网友:
主轴在工作时候承受交变应力,这种问题属于疲劳断裂,跟主轴的材料、热处理和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
你司要是做泵这块的,那设计理论应该都比较清楚,泵的原理,如何开卸荷槽,齿形问题都应该能解决。建议拿人家的产品去做材质纹理分析,在材料跟热处理这块可能跟不上。

网友:
如果是渐开线齿轮泵的话,它的精度是很好的,使用寿命都很高,制造价格也挺高的,如果坏的话,可能就是困油造成很大的接触应力才坏的

网友:
看来仿造还是需要技术的,不是简单的量量尺寸,那么简单了。

网友:
以前做过齿坯,材料是40GR锻件

网友(2011-07-13):
齿形曲线干涉、齿圈或齿轮的跳动、困油均可能造成齿圈偏移导致中间的外齿轮轴非正常受力,导致轴转动中受过大弯矩而疲劳断裂,此现象曲线干涉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D:
我来说几句:
1。这种渐开线内啮合齿轮泵,它的进出油口开在外齿轮的径向圆周上 ,不存在困油现象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2. 这种泵德国现在有3家生产,其中最早是eckerle,其次vioth、力士乐,后面两家是后起之秀,现在日本的不二越也生产这种泵,不过有一个难题他们还在解决,就是滑动轴承在低速情况下有烧死。
3.这种泵的关键技术在于加工精度,特别是齿轮的精度,当然齿轮是需要变位修正的,齿轮缸与外齿轮靠油膜密封,也就是在径向没有补偿,这些配合精度非常高,轴向有补偿机构。
4.前年去德国工厂看了几天,整个加工生产的工人只有4个人,4个人管理十几台机床,当时德国佬不让我们走近看,一定要我们在黄线以外看看,装配的工人全是大妈级人物,很清闲干活,喝着咖啡,吃着口香糖,我公司老总说要是在中国工厂这样做事 ,早就被开除了,整个工厂大约50多人,但是一年产值约4000万欧元。
5.现在中国宁波华液在做这种泵,那个四川五粮液集团下面一个机械厂也在做这种泵,要想把这个泵做好,我想要烧好多好所银子,而且要像日本人那样坚持改进,不断试验,长期投入,也有 可能做成功。
以上是我个人所了解到  ,希望各位努力补充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力士乐的泵,螺杆泵和齿轮泵,感觉加工工艺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只要测绘准确,材质优良,齿轮方面不用说一定要达到一模一样的精度,因为那样只是能量损失的事吧。

网友:
学习路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几句:
1。这种渐开线内啮合齿轮泵,它的进出油口开在外齿轮的径向圆周上 ,不存在困油现象 ,这一点 ...

现在断主轴的情况没有了,就是成本太高了,有几个系列的泵已经快好了,正在想法降成本

网友:
量大成本就可以降下来了,这个油泵生产和加工时求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