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加工这批产品,瓶颈在于十字槽,紧急求助

楼主(2011-05-07):
附件图纸,材质为SUS303,现在生产瓶颈在于这个十字槽。不知道大家有
没有什么办法啊,大家最好是有工艺方案和价格,等着加工这批产品。最少下单量是10K

网友:
这不是螺丝吗。十字冲压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下最少下单量是10K谢谢

网友:
用冷冲压啊!可以向螺钉厂参观一下的啊~!

网友:
试一试,用冷冲压啊,应该可以的!

网友:
冷镦机冷镦

网友:
这是标准件直接外购吧。

网友:
对,冷冲压可以解决。OK?

楼主: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先在这谢谢大家了,大家都说冷冲,之前我也是想的冲,可是冲不这样的效果那张图好加工,我这装图就更加难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提出来,有没有人做这个啊。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1个小时才能回个贴。。。。。。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先在这谢谢大家了,大家都说冷冲,之前我也是想的冲,可是冲不这样的效果那张图好加 ...

知道哪里有这个卖多少钱一个,有没有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不行槽太小了,槽又深,冷冲会短冲头,这个不好办,通槽好办,排成一排,锯片铣。不通槽就难办喽

楼主:
这就是这个产品的加工难点。上次做都不知道亏的有多惨。。。。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冲压,这个十字类似十字槽螺钉的十字

楼主:
十字槽螺钉的十字宽是0.8也没有1.5深。

网友A:
用搓头机可以实现,我们的不锈钢螺丝都是搓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搓头机可以实现,我们的不锈钢螺丝都是搓头

可能我是孤陋寡闻了,在螺丝行业我干了10几年真还没听说过十字头能用搓头机搓的,打头机还差不多,这个产品最好是多工位加工冷镦成型,十字冲针容易断的话你就要解决冲棒的材质问题还有就是冲具的设计问题。很多人做的,不锈钢产品宁波东明是做的比较有名气的,可以联系看看。

网友:
没有做过,看上去是螺丝刀位置。。。。。。

楼主:
谢谢我也是听别人说过用打头机打过。可是试了N多次不行

网友:
先打工孔,冷冲,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