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线切割改成电火花加工工件吗

楼主(2011-05-07):
如题,都是放电腐蚀加工,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自然也能改成刻字机与雕刻机。呵呵。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

网友:
线切割就是电火花加工的一种吧

网友:
电火花成型时的Z轴是上下运动,线切割时,丝桶卷丝送丝,X、Y平移,不太一样。

楼主:
回楼上,可以开动丝铜,从导电块处引出电流到一固定工装上,把电火花的垂直运动转为水平运动。

网友:
雕刻机肯定不行的,小刀具加工主轴要达到2w转以上的

楼主:
我说的是电火花雕刻机

网友(2011-07-17):
我原来还想改成那个打孔机了。哈哈。可惜没有去做。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自动的电火花机床,是完全可以实现,火花雕刻,和代替线切割,和钻孔机的!只是现在的电源还是放电成型机的电源,如果有各自的电源,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能加工超  硬材料吗

网友:
乐等楼主改装成功后的分享。

网友:
    反正可以不负责任,乐等楼主改装成功后的分享。

网友:
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都是放电腐蚀加工,线切割时工件隋工作台X轴、Y轴做平面运动,电火花成型时工件不动,电火花极是上下直线运动,改起来麻烦,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