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与轴连接配合,请教

楼主(2011-05-07):
                  请问UCPH 206 带座轴承与轴的配合是多少。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网友:
轴与轴承不能间隙配合,最差也是过渡配合

网友:
要看轴承的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是支撑丝杠 、单纯受力、还是综合受力、系统精度情况 等,一般来说,间隙至少H/h级,过渡为K或JS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抵消径向力(皮带传动的),防止轴弯矩过大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的,因为我见到轴承上有紧定螺钉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间隙都可以呢?  原来都要过盈噶。谢谢。

网友(点评):
带座轴承上的紧定螺钉是用来轴向定位,防止轴向窜动的。

网友:
与转速有关!一般选择范围从j7到h9之间
如果是皮带传动的话选h9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相关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第日要认真刨一下机械手册了。

网友:
呵呵,根据经验用铜榛轻敲轴承装入轴ok了,拧紧紧定螺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啊  好的  谢谢。

网友:
带轴承座与轴配合一般m6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过盈配合?

网友:
一般是间隙配合,也有过渡配合的,好装配啊,然后用紧定螺栓锁紧!

化工出版第五版第二卷7-430,自己看吧

网友:
UC轴承的内径是+公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 谢谢  请问是哪一本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公差既是???  我量到的是偏小的孔径

网友:
UC206,+0.018mm,卡尺测量不准的,或者又是临清产的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化工出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7-430!!!!!!!!!!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只是简单的支撑作用的话,为了装配方便,做个过渡配合就行了。一般我们安装这种带座轴承,如果轴比较长的话,都是做稍微松一些,便于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 是啊 只作支撑用  高速没问题吧  转速可能达到 8000转

网友:
顶2楼,
使用的位置作用不一样,配合也不一样。

网友I:
带座轴承我们一般-3丝.
8000转就不好说了,转速太高.

网友J(2012-04-25):
理论上是要过盈配合,带实际安装过程中过盈配合就比较难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座轴承我们一般-3丝.
8000转就不好说了,转速太高.

       对,发热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是要过盈配合,带实际安装过程中过盈配合就比较难装了

           最终还是用砂纸打磨跟住用胶锤打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用砂纸打磨跟住用胶锤打下去~

对的,带座轴承我们一般放2丝到4丝的间隙,因为它有顶丝,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有的特殊场合,有的轴承需要热套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