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承温度100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8):
一煤气加压机,轴承6316316),去年叶轮端轴承上端压开裂,加工A3材质(原铸铁)上盖,使用半年正常,目前换轴承发现上压盖有变形现象,上下压盖有间隙强制压紧后开机5分钟轴承压盖烫手,又换轴承并在上下压盖间两边加0.3mm铜片,并将加工件的侧边打磨,试机10min轴承外圈温度达90度,内圈温度测不到,但测轴温度达95度,如何解决?

补充:该轴承有跑内圈现象,轴打了麻点,应该没跑内圈了,若加0.5的铜片要跑外圈。

      该轴承用脂润滑

楼主:
为何没人回答?这是个啥论坛?

网友:
有示意图吗???????????????????

网友:
或者拍个照片,这样才可以做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措施,初步原因估计是游隙小了。

网友:
来学习的,不着回答》》》》》》》

楼主:
重新加工了一个压盖.........

网友:
同轴度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不是哪里变形了

网友:
可能是风机动平衡被破坏了。另外,请观察风机是否震动过大,如震动过大,负荷会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