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形橡胶油封选择,请教

楼主(2011-05-08):
关于Z形橡胶油封选择问题,现在右端轴径为95,选择Z形橡胶油封密封,那么Z形橡胶油封怎么选?是选择Z形橡胶油封的内径比轴径小一点的Z形橡胶油封吗比如内径90可以吗,还是按照设计手册上选择Z形橡胶油封内径93?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或者自己不想精确计算,就按照设计手册、厂家推荐和标准上的来

如果要求高,可以按照密封和泄露的规律和公式,综合压力、转速、润滑、表面质量等等自己来精确计算和选择

假如现在问你,为什么选择内径90的呢?能否给个理由说服其它人和你的领导或师傅?

标准上是93,就按照那个来就行,出了问题也跟你无关,呵呵!选90的变形过大,压力过紧,这样可能影响传动,效率低,发热大,磨损快,寿命短

网友(点评):
另外,温升高了橡胶老化的也快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是一机械设计手册为标准

网友:
90太小了,油封用不了几天就会损坏,对轴也有磨损

网友:
你最好是按标准来选,厂家在做95的密封时已经考虑了过盈量了!不过你怎么现在还在用这种密封呢?我建议选夹布和骨架油封密封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