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精密齿轮,不知道是否能够采购

楼主(2011-05-08):
内齿轮M=1齿数48  精度 4级 压力角20  齿圈厚度16
外齿轮 M=1齿数24  精度4级  压力角20 齿轮厚度20
精度要求很高不知道内齿能否磨削加工,或者是能有什么其他方式获得。应为件数少能够采购到标准精密齿轮更好。

网友:
主要看安装接口尺寸,这种内齿轮一般很少有现成的。内齿磨削的很少,大都采用插齿后辉光离子氮化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齿轮M=1齿数48  精度 4级 压力角20  齿圈厚度16
外齿轮 M=1齿数24  精度4级  压力角20 齿轮厚度20
精度 ...

给Lz推荐一家专门做内齿轮的。
首先看下以下加工能力是否能满足Lz的要求。
Max module25
Helical angle±30°
Max PCDΦ3000mm
Max Gear FACE WIDTH500mm
AccuracyDIN 4~5

网友:
另外内齿是可以通过磨削得到的。下面这张图片证明。

楼主:
你们能作这个齿轮吗

网友:
内齿轮M=1齿数48  精度 4级,这么小的齿轮及精度的设备不多的,普通的减速器厂没有,可能专业做齿轮的工厂及军工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能作这个齿轮吗

你们要做多少呢?
供货时间要求多长?
另外你们单位所在地?
如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合适的生产厂家。

网友A:
照片是单片磨,现在应该有更高加工效率的成形磨,把CBN砂轮修整成内齿轮齿形,可以同时磨削几个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是单片磨,现在应该有更高加工效率的成形磨,把CBN砂轮修整成内齿轮齿形,可以同时磨削几个齿

照片所示就是成形磨吧,你所指的应该是蜗杆砂轮磨,以目前的技术肯定无法对内齿轮几个齿同时进行磨削

网友:
可以的,摆线针轮外齿就是成形磨,秦川又卖的。如果把外齿变成内齿,磨削的原理一样,只不过机床转换一下,砂轮根据齿轮的大小,会显的小一点。如果不是我的电脑装了加密软件,我会把机床的三维造型发上来,你就信了。

网友:
俺们菜鸟 看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2011-07-20):
俺咋看不懂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找台HAMAI的N60外齿就可以加工搞定了。一次下来直接干出了JIS0级。

网友:
我可以肯定回答:没有
楼上的照片所看到的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几个模数的,我猜有30模数以上,1模数和30模数是什么概念?
我02年在北京机车展看到过一台瑞士出的小模数内齿磨齿机,光一个砂轮当时要价就要人民币20多万,这样的磨齿机如果楼主要加工的话我估计每个内齿要3万以上.
有个土办法可以提高内齿精度,就是用3A级插齿刀插内齿,可达7级精度,然后用中心距定位用珩轮研磨内齿,当然必先留出内齿的研磨余量

网友:
忘了还有个方法,找到能加工3级精度推刀的厂家,用3级精度的推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