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外圆磨漆机,什么机械是可以自动刮漆?

楼主(2011-05-08):
我们厂做电动机,每次我们把定子浸漆过后,定子外圆上都会有层漆,每次我们都需要用人将漆刮掉!但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和人力了。我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机械是可以自动刮漆的?

网友:
可能只有自己设计做一台了,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自己做一台吧,既然是批量用的。

网友:
电机的外压装定子,采用沉浸法浸漆,确实会在其外圆上,包覆一层难以去除干净的漆膜。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一种涂料,在浸漆前,涂在不需要漆膜的表面,这样一来,经过烘烤后,这层漆膜就可以轻易地剥离,而无需加工。
该种涂料的名称及供应渠道,你可以跟专业电机厂打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