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基准点阵列问题(比较急)

楼主(2011-05-08):
第一个是原图,第二个是错误的,第三个是正确的。我想问一下,出现图二这样的错误的原因。怎么样才能做出图三。(在线等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草绘时,第一条曲线的两个点没在棱边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画图步骤:
1:曲线第一个点(定位是确定的,在下面的棱上,有具体的数值)
2:过这个点画一个平面,且这个平面平行于正前方的那个面。
3:在这个平面内,确定上边的那个点(DTM1平面与上面那个棱的交点)
4:过这2个点做曲线。

然后把这2个点,一个平面,一个曲线,定义成一个“组”然后再阵列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