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活塞头内泄严重,有做这个的么

楼主(2011-05-08):
请看看 ,  这个是油缸的活塞头..也不知道怎搞的...内泄严重
一拆出来, 原来成这样了    。
  请问这个做起来麻烦不!  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看图好像也就是φ50的油缸!很好做的找个机加工厂基本上都能做的!价格 也不会很贵!

网友:
活塞坏成这个样子,缸筒内表面估计已经被刮伤了,建议检查一下,这个也会导致油缸内漏,令密封件很快损坏。

楼主:
缸筒内壁还是很好的... 就是油泵不行了!! 哎...这个也不的怎么搞的!  现在的操作员的都是些文盲..啥都不知道  乱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操着人员的问题,应该是材质或者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设计问题,同意版主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说之前就听说这条油缸工作的时候出现抖动~   我们就说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他们就不知道啊
   能用啊!!  现在是彻底动不了了才给我们说!!  你们说这不是气人吗

网友:
呵呵,从新设计一个吧。。。

网友:
这是注塑机上常用的活塞杆连接方式啊,设计没问题,可能是:活塞材质不是45#钢,活塞密封孔与连接螺纹不同心

网友:
关键是精度,。要把握好。。

网友:
自己测量一下,车一个就行了,外圆磨下。圈槽处注意粗糙度

个把小时就做好了

网友:
怎么看这活塞的材料是铸铁的呀!换成45号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用45#钢车一个就成了,外圆精度要求不高,比主要是内圆和密封件沟槽

网友:
真是厉害竟然能毁成这样

网友:
这个油缸在什么上用的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与设计关系不大。断裂面表面粗糙,应该是突然断裂脱落。油缸内壁如果没有划伤的话,证明没有磨损过程,也可以印证是突然脱落。
后续工作应该是重新制作活塞头,选好材料;检查系统,防止脱落的杂质影响系统工作。

楼主:
  是啊   现在换材料了

网友:
活塞材质是不能用45#钢的。好在没有用45#钢,否则你的油缸筒也就一起报销了。

网友:
哈哈,一般活塞头用球墨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