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的流程45#钢要求调质25~30度

楼主(2011-05-08):
粗车完了以后 调质   但调质完了硬度有了 螺纹就 铣不了 啊 太硬了 而且还要铣花键 我是第一次做 还请各位 给讲解一下

网友:
调制的工件完全加工的动,没关系,粗车---热处理----精车

网友:
太硬了可能是调质的工艺不到位
建议返回热处理厂重新调质一下

楼主:
调质完;了  还能铣螺纹吗??会不会很硬25-28度

网友:
调质之后本来就容易加工了

楼主:
调质 之后有 硬度了 怎么会容易加工呢

网友:
这个硬度再铣螺纹的话就困难了,刀具受不了,精车的话效率不高

楼主:
那我 要怎么做 知道的请 相告

网友:
要看你的蜗杆的图纸要求,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高频淬火,基本就不用在处理后加工了。

网友:
调质后的45钢完全能加工动,硬度一般在220-280,

网友:
HRC25-30 根据我们的经验,是正常的加工范围。

例如这个6头蜗杆, 坯料HRC25-30粗铣即可达到DIN8
精度(200秒加工完毕)。淬火后达到HRC54-56进行
SKIVING(刮削)或者磨削。2007年在EMO展览会上演示过。

视频:

这个蜗杆幸运地达到了DIN5,然而这是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完成
的,刀具、材料、毛坯精度,加工方式都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能用机夹刀,请问用什么类型的刀铣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旋风刀具为整体硬质合金,外径63毫米~96毫米多种规格,有20牙、也有30牙的。

网友:
铣削加工HB300以下都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我想的差不多,整体合金刀,但是定制的话应该比较贵,承受不了啊

网友(点评):
网友调侃说,除了贵什么都好。 您可以在国内找到供应商,例如江阴 www.china-tool.com 他们为我们的客户做了不少刀具,和进口的质量相当,价格只有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这种调质后精加工的多的是呀,见的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呀,条条大道通罗马呀!

网友:
调质后硬度在HRC30以下
再精车没有问题

网友:
淬火后高温回火的工艺没处理好,要么温度,要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