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有一啮合的齿轮欲将其网格划分,怎奈频频出错----请教

楼主(2011-05-08):
现有一啮合的齿轮欲将其网格划分,怎奈频频出错,还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二,帮忙划分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iges 文件上传不了,怎么办呀

网友(2011-06-08):
齿轮算是轴对称零件,可以取1/4模型分析,减少电脑计算量!
划分网格时,对于轮齿过渡处,要用“子模型法”,知道“子模型法”吗?
子模型法常用与零件过渡处,有尺寸突变的地方的网格划分,否则会有奇异性,其他地方,用普通方法划分就ok了!

网友:
你把iges压缩上传!
我看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
首先可能要将其合成一体,适当调节网格划分的密度,有时候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1-08-17):
不需要子模型技术,齿面接触的地方网格画密些,

网友(2012-01-03):
取啮合面的地方进行划分,其他的按普通方法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