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45号钢精加工,请教

楼主(2011-05-08):
请问大家,我正在干一个直径13.5mm外圆,45钢,用的硬质合金涂层刀片(金黄色的),刀尖30度,我调了一上午参数为什么表面精度上不去?然后我换了银白色的刀片后,表面精度能上去,可是这种刀片是干铝件的啊。干不了几件刀片就不行了。然后我换了主偏角93度的刀,今天下午调了一下午参数后表面精度基本能上去,可是切屑会刮伤已加工表面,很郁闷,

网友:
数控刀具槽型很重要,精车的槽型不对你怎么车也不会亮的。你可以考虑用金属陶瓷的刀片,光洁度寿命都会好很多的。13.5的外径,你的机床转数至少要3000转以上,达到了吗?要想切削不过加工面你要选N后角的刀片,这样要求你的机床刚性要不错!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
刀的断屑槽很重要,不同的情况要求不一样。你可以看看。
再:转速达到规定转速了吗?小直径的,转速要求高。

楼主:
我给了2500转,进给给了200,150,120,100都不行的,表面精度不行

网友: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
转速还是不够,要3000以上。45钢不调质很难车光。另外你是要肉眼看着光还是要测粗糙度啊?如果要粗糙度好需要各方面参数,主轴跳动,导轨精度,丝杠螺距变动量,伺服稳定性,刀具中心高等等。

网友:
45#钢本来车就是不怎么光。。。。。
除非调质

楼主:
恩,直观上一看就非常不光的

网友:
转速打高点,走刀慢点,还有刀子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400米,走刀0.07,用类似于TNGG160404R NX2525的金属陶瓷刀片,出来可以和磨床比~

这种刀片精车效果很好,就是寿命比较短,刀具成本高!

网友:
陶瓷刀片,不过寿命短

网友:
vnmg160408      的刀片还可以啊         我们这也是45钢       转速 2200     进给  130      ...  试试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以前我也有遇到这种问题,小件老是车不亮粗糙度很差,请问下金属陶瓷也有很多种,像45钢粗车中车精车分别选用什么型号的刀具,我用过金属陶瓷做过20#钢的,效果非常好,好几天才换一个刀尖做的小件,但是用来做45刚就不行了,一会儿就没用了,型号是CCMT09T304 MT CT3000是特固克的,还有用过东芝的NS52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最基本的方法我相信楼主应该试过了,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小件6个的老是车不亮调了好久最后一刀车1个mm才车好了的,如果是大件的话直径40以上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精车余量留多点(50丝左右)试下!
选择刃倾角正的的刀具,免得刮伤已加工的表面!

网友:
为毛非要用机夹刀片?建议你选用手工刃磨车刀,成本更低。并且刀刃比机夹刀片锋利,光洁度也能很好。注意最后一刀控制切削深度在0.2~0.5MM

网友:
45钢不调质,难车光。用陶瓷刀,易损

网友(2012-03-11):
你可以试一下恒线速。

网友:
钢料 精车余量不能太小  我们一般最少50丝以上

网友:
真是什么答案都有。
1.陶瓷刀片是不能干普通钢件的。一般用来加工铸铁和淬火钢。能干的叫金属陶瓷,不是合金也不是陶瓷。2.其实45钢是最好加工的钢之一,碰上易切削钢粗糙度难加工的多。
3.恒线速一般是用来加工端面的,加工外径恒线速跟恒转速一样的效果,转速还是不变的(因为直径没变)。
4.钢件的粗糙度要做好除了刀具要选择正前角的外,主要还是切削参数的设置问题(针对数控加工)。尤其是小直径的产品因为受机床最高转速的限制,切削时的线速度比较低,导致粗糙度不好。但是只要根据工件和机床对应的线速度选择合适的刀片材质,按照正常的切削参数加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45钢批量生产时干过Ra0.8的粗糙度(16的内孔)。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了等于没说。你说按正常车削参数没问题?那么每盒刀片后面都有参数,你用用看45车的光哇!

网友(点评):
有多少人会按照参数做?又有多少人是完全按经验做的?

网友:
没调质的45钢车不光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其实只要掌握好刀具的角度和和合理选择刀尖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用进口陶瓷刀片没控制好刀具角度也不一定全车的光,还有个窍门粗车完你看看工件表面怎么样,如果工件XXX那么就要从新调XXX。(XXX不说是什么意识大家自己去琢磨去试验,当然这里肯定有人知道方法的,我就不卖弄了)这里不是什么都能分享的,你又不是我朋友对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400米,走刀0.07,用类似于TNGG160404R NX2525的金属陶瓷刀片,出来可以和磨床比~

对,用这种刀片可解决光洁度问题,但这种刀片的缺点就是磨损太快,有时候几个就要刀补一下,如果车床稳定性好,可以留1~0。5MM的余量再用TNMG160404R NX2525的刀粒精一刀

网友:
精车余量不能小于0.7  转速高点,   我也试过用精车刀(35度)不好用

网友:
{:soso__12342869587623965288_1:}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