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喷嘴/喷雾的因素有什么?

楼主(2011-05-08):
    影响喷嘴/喷雾的因素:

    1.系统条件:泵的功率和扬程(决定额定压力),系统的总流量(决定额定流量),管道系统设计的压力降(决定喷嘴的实际工作压力)。
    2.喷雾条件:喷嘴的喷雾角度(决定交叉排列数量与问题),喷雾形状(决定流量分布特征),喷雾粒径(决定雾化的实际效果),喷雾流量(决定喷嘴的孔径和形状)。
    3.效果条件:喷射压力(决定喷嘴的结构与流速),冲击力(决定喷雾的清洗效果),反冲击力(决定喷管的型号与破坏力)。
    4.介质条件:密度、粘度、表面张力(决定喷雾的实际效果),温度、酸碱度(决定喷嘴的材质)。
    喷雾角度:
    喷雾角度是指从喷嘴口喷出的液体所产生的夹角,由于液体在空气中飞散,其气势逐渐消失并缩小其覆盖范围,在计算喷雾的实际覆盖范围时因喷雾高度不同而异。
    喷雾量:
    1.喷雾量与喷雾液体之比重的关系:在说明书中所有的参数表都以水为介质。喷雾液体的比重改变时,喷雾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喷雾量大致与液体比重的平方根成反比例增减。
    2.喷雾量与喷雾压力的关系:喷雾量大致与喷雾压力的平方根成正比例增减,在同喷嘴下,设已知喷雾量为Q1,其压力为P1 求在P2压力的流量QX时则可以用公式算出来。
    流量分布
    流量分布是指在喷雾覆盖范围内其液体的分配状态,山形分布喷嘴,将喷雾重叠使用时,容易使喷雾宽幅全域均匀分布;均等分布喷嘴适应于清洗,需要在喷雾宽幅全域之打力时,流量分布随着喷雾高度和压力而变。喷嘴流量因喷雾压力而异,它随喷雾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密度:

    密度是液体的一定容量与相同容量水的质量之比在喷雾中,液体(除水外)密度主要影响喷雾喷嘴的流量。

网友(2019-10-23):
学习了,谢谢分享。
现在我要做一个喷雾设备,喷头产生的压力差一点点,导致喷量上不去,不知哪位能指点下吧。

网友:
想请教楼主这方面的问题,能给联系方式吧?

网友(2020-01-06):
想咨询下楼主 第三条的反冲击力是什么力,如何决定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