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下端面这凹槽用数控车怎么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1-05-08):
求助高手,,这样一个零件下端面这凹槽用数控车怎么加工效率高啊。。。。。100直径5个深。。。。。。。。。要求效率高,最好是常用的数控刀具加工。。。。

网友:
  这张图纸看不清 ,你再上张 。

网友:
用R刀粒加工,如果非标R可以用钨钢棒磨R加工

楼主:
就是本来是个棒料,端面是平的,现在要在端面抠进去五个深,直径为一百。类似于下图的零件,在本来平的端面抠进去五个深。。。。。。。。。。。。我本来用两刃铣刀装车床刀架上插个孔,在用镗刀往外拉,但是太费刀,效率不高。。。求助啊。。。。。。。。。。。。。。。

网友:
用钻头钻出空来,然后再用车到加工

网友:
用铣刀铣孔略深些,用普车一刀干下了。
要求高就留余量再精车一次。
应该不太费刀,楼主切削参数合理不?

楼主:
主要是铣刀插孔时中心余量较大,数控镗刀镗到中心时线速度太低,镗刀又脆,一下就崩了。。。。。。。。。。。。。。。用普车刀怎么干,拉吗?

网友:
先用大号的钻头钻一下。然后再车

网友:
如果的车床有端面铣削功能,可以用端面铣削,如果没有,钻头欲钻下,然后磨把刀,大约30度,可以用端面加工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角磨成是30度?用g94吗?

网友:
用35度机夹刀车吧,中心对好了不用钻孔,直接车进去,然后用一把90度的内孔刀清一下角!!

网友:
先在中心打孔,留加工余量,用蹚刀车,最后精车时从外到圆心。

网友:
用成型刀
筒状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老是崩。。。。。。。。。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   什么材料的??

网友:
哎呀,,,,,,,,用普通机床的外圆刀角度稍微磨尖点儿直接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