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车削加工。炉火纯青者请指点一二!

楼主(2011-05-09):
昨天接到新产品样件图,我只能简单描述一下,对不住啊。工件材质为SUS304全长330外圆35公差2丝。关键是内孔,盲孔,孔径依次为,8,10,12,15,18,M18X1,21,深度依次为260,200,180,150,90,75,60,普车加工,技术要求端面和M18扣以外全部粗糙度为1.6,M18扣以外所有内孔与外园同轴度在0.02以内,客户要求不能用绞刀,原因不详。请高手救火

网友:
管材+棒材焊接,再加工外徑可以嗎?

网友:
抢个沙发,期待有高手讲解

网友:
不能用绞刀为什么,白痴

网友:
8的铰刀有260这么长的规格吗

网友:
考,直径是8毫米,长260毫米。。晕死,,,高手快来,救火!!SOS!!

网友:
理论上能干,但是车那么长的内孔恐怕床子的精度达不到,不知能不能用小点的钻头钻了再扩,还有不知道内孔的公差要求,望高手指点

网友:
深长孔的加工很难啊,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普通铰刀加工饺完后会缩尺 退刀会有划痕 达不到精度 钻后普通铰刀粗铰 留加工余量0.05以内 再用金刚石铰刀精铰 要注意的是 普通铰刀你要会手工修磨到要求。精铰可以再立钻上完成用万向节连接铰刀

网友:
没接触过这类加工
不过从理论知识上来说 ,深孔加工楼主你应该考虑下枪钻。
枪钻能达到这加工精度要求,精度可达IT6-IT8,就是枪钻对设备和操作要求比较高.

网友:
没有见过。。。
过来学习。。。。。。。。。。。。。。

网友:
怕怕,女人怕细长活,机加工更怕细长活.

网友:
学习学习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要是条件允许 就上枪钻 精度也高 可能设备不太好找

网友:
楼主这个是伪命题(深度依次为260,200,180,150,90,75,60)(全长330),还是表述的不对?如果一定是这样建议枪钻

网友:
没干过这样的活。。。

网友:
此种孔属于深孔范围
使用枪钻加工,我是专业枪钻机床设计。
先钻8个的孔,在依次扩孔。
枪钻加工这种工件没有问题,而且效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枪钻没有见过
能发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
直接上深孔钻吧  别的方法想都别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径8的孔60长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镗铰刀加工,线切做通孔,铰刀加前导向.

网友:
如果是通孔可以选择挤压内孔的方法,但是是盲孔的话可以有三种办法,一 就是做一个通孔的管和台阶轴焊接,但是这个同轴度不容易保证,二 就是像前面的朋友说直接的用枪钻加工,三 就是第一种办法的改版,做过盈配合加密封胶把轴压进去,第三中办法必须零件没有传到要求才可以,要不然会打滑!我们公司做这样的零件就是这样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传导要求|

网友:
这样的活你最好让老板找美国人去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美国人让老板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能保证吗,孔径加0.015

网友:
哈哈哈大哥这样的活真的不好玩啊,没啥好招惭愧啊

网友:
那就用枪钻加工吧!!

网友:
深孔加工,有深孔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8个的孔怎么车啊,用浮镗刀试试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也感觉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