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怎么画软管

楼主(2011-05-09):
请问波纹软管怎么画?最好有详细教程。 谢谢各位!!

网友:
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网友:
也在寻求答案!!!!!!!!!!!!!!!

网友:
学习赚分学习赚分

网友:
软波纹管还真不会,很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
是配管图还是零件图啊

网友:
我也不会的,请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教……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Solidworks高级教程管道与布线

网友:
希望有会 的指教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你准备画什么样的,最近我也正在画配管,用的也是波纹管。
配软管没什么难度,波纹管的话,如果只有外观要求的话,就在纹理上设置一下好了,省资源,否则管子多了开个文件卡死你。

网友:
楼上的有个啥,人家是要方法。

网友(2013-09-09):
求指导中

网友:
求高手回答

网友:
我也想学, 我们要经常布置液压软管

网友:
点定位,三维草图扫描,设置纹理,不知道行不?

网友:
高手请教

网友:
想画个能随便弯的软管,在装配时候能像样条曲线那样任意拉,又不会乱跑。嗯就这样,但是一直没找到方法。

网友:
等待指点

网友:
也一直在思考 软管应该如何画,样条曲线扫描吗??

网友(2013-11-20):
也在求解中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还没接触过管道与布线

网友:
扫描曲线是能画,但是能任意转弯的确实要高人指点。

网友:
软管怎么能画出来呢!

网友:
先画出两节,用拉伸就可以了,再用阵列,这样出来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