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L14是用于自动车床的一种料,它广泛用于何种行业?

楼主(2011-05-09):
我知道12L14是用于自动车床的一种料,可我不知道它广泛用于何种行业?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2L14是一种易切削结构钢,12L14是美国的钢号。主要用于制作受力较小而对尺寸和光洁度要求严格的仪器仪表、手表零件、汽车、机床和其他各种机器上使用的,对尺寸精度和光洁度要求严格,而对机械性能要求相对较低的标准件,如齿轮、轴、螺栓、阀门、衬套、销钉、管接头、弹簧座垫及机床丝杠、塑料成型模具、外科和牙科手续用具等。

网友(2013-01-14):
12L14主要用于零件之类的小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