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卧式钻铣 设计是否合理 伺服电机该怎么配?

楼主(2011-05-09):
如图用台湾产的滑台组装成XYZ三轴    底座X轴 线规 行程650      YZ硬轨 行程  205/80
主轴打算用电主轴 侧装在立柱的滑台上
主要加工 一种 薄壁的箱体工件 硅铝合金  壁厚5-6毫米
加工内容: 6.5毫米的通孔   和 大小不等的 圆孔(10以上) 还有一些方孔
所以用6.5的铣刀   小孔直接钻  其他的 铣出来

以前没做过这样的东西 没经验
这样设计合理吗?
另外 请问下 伺服电机怎么配?
底座线轨滑台丝杠是25*5的
负载估计200KG
快速定位  速度 10M/MIN  应该够了
该怎么计算伺服电机功率需求?

网友:
我感觉如果你装上电主轴后,主轴中心还能够得到工件吗?作为专机,你把工件放在上面试试看,你的机床能不能够得着全部的加工位置。工件肯定是摆在工作台中心的一般。所以感觉这机床俯视应该是T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  防护罩可能有点碍事
考虑 把安放工件的工作台 下方 挖掉些  悬空一部分

网友:
Z轴得工作台质量和主轴质量是多少?是否配重?导轨多宽?是否有防护?螺杆螺距和直径多少?等等根据已知条件才能计算出驱动力距和惯量,

网友:
那属于分体式,要精度的话地基要做好。而且要经常调整地脚螺钉。

楼主:
回复 网友B:

X轴   底座 是线轨 25宽     丝杠 是 25*5的

YZ 两个轴  是厂家做好的硬轨   丝杠也是25*5的  重量大概150KG  ,

Y跟Z  一起装在X轴上  加上主轴 估计 200KG

如果要 配重的话   估计只能用 气弹簧 了

网友:
线轨得滑块预紧力是多少?导轨宽度多少?丝杆多长?要有祥细得已知条件,我才能准确计算出机床的静态和动态要求.你也可参考<伺服电机应用技术>上面有祥细得教程.

网友:
找个类似的机器 做下参考吧,省的走弯路

楼主:
决定了  不管3721  全配 个 1KW   5NM 的
因为 手头 正好有3个 三洋的 伺服电机  还配了 减速机。。。
虽说 有点 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