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圖長孔怎麽加工好?

楼主(2011-05-09):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切割。。。。。。。。。。。。。。。。。。。

网友:
什么材质的啊?不过应该都可以铣。

网友:
什么材质?线割后再喷砂。

楼主:
材質環保鐵, 量很大200K以上/月  單價也很低. 線割可能太慢且貴

网友:
環保鐵是什么材料?

网友B:
这个我觉得铣刀铣不出来,用苏州新火花线切割吧

网友:
线切割确实慢且贵,用数控铣床吧  铣刀直径小点的

网友:
数控铣床,GO1和GO3命令并且把铣刀的外轮廓考虑进去(数控铣床走的是刀尖的轨迹)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  量大的话冲压吧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但15外徑的鐵棒我當心沖不動

网友:
线割却是有点慢
批量加工不划算
个人意见上数控铣

楼主:
我想鑽圓孔後再拉削成長孔, 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上大吨位冲床试试

网友:
量那么大,应该直接考虑冲压
孔从冲压工艺上来说,是可行的
螺母那么厚,中间的孔还不是冲出来的

楼主:
我覺得沖可能有問題, 因為孔太大兩邊壓料太少. 有沒有懂沖壓的,請提提寶貴意見

网友:
用数控铣和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公差要求不高的话,开个模具,精密铸造,符合量大的要求,呵呵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我觉得模锻应该可以,冲压,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冲压不行。
铣。

网友:
尺寸多大啊?要看工件的大小,才能确定那种加工方法比较合适。

网友:
普通铣床就可以了!很好做的

网友:
上铣床用三抓卡盘夹住铣刀来回拉就行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21楼的方法也可行
精密铸造
适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铣刀铣不出来,用苏州新火花线切割吧

为什么铣刀就铣不出来呢?用十个的键槽铣刀一刀就可以搞定了啊,比线切割快多了。不过楼主没说明精度、粗糙度要求。

网友:
量大可以试下激光线割,速度超快的

网友:
线切割确实慢且贵,用数控铣床吧

网友:
线切割成本较高,精度不高可考虑銑加工。

网友:
作胎具(数量根据情况定),一次装夹多个零件,在数控铣上上用U钻直接钻铣出来,然后上下个装好半成品的胎具

网友(2013-01-07):
图上应该是10的尺寸吧,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先在中心打一个10的孔(如果量大可以直接做一个工装,划线和定位都省了),然后铣削加工长孔就好(看图的直径和长度比不是很大,略微加工一下就好),费用低,效率高。(如果材料好加工的话用一台钻铣床应该可以办到,钻铣床便宜。当然还要看你都有什么加工设备,最好是铣床的好)

网友:
量大就精锻,最有效率

网友:
铣床加工或者精铸

网友:
数控铣床铣,很方便,还很快,刀具硬度要达到

网友:
加工中心能快些,而且还方便

网友:
用专机做吧
要效率的话上料和出料都得配合加工节拍来。

网友:
用铣床铣削就行啦,也没有什么要求。若是精度要求高的话,的分粗精铣哟。

网友:
铣啊  比较快的

网友:
铣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