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的冷装工艺-求助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公司主轴采用冷装工艺,但是冷装中有个问题,就是冷却过程中,空气中的水分会结露在主轴表面,对以后的防锈工作是个不小的麻烦。再有就是主轴装在箱体上了,主轴很冷,外部空间热,势必也有露水结在上面。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先用防锈水泡过,干透后再装!装配房间大么?是否可以用抽湿机?
本人外行.

网友:
是装主轴到轴承还是下一步装到体壳?
如果是前者,改工艺,热装比较好。
有冷装主轴的,是静压主轴,装完后通油,低速,循环一段时间就没问题。

网友:
在干燥室内安装,可解决问题

网友:
听说有冷装的,没有实际见过。冷装不方便,对环境要求高,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为什么会有用冷装的?

楼主:
网上搜到冷装的资料,一般都没有介绍这个处理。
是将轴承热装到主轴上后,整体冷冻,然后将这一串东西装到主轴箱上。以前主要搞设计,还真的很少搞装配工艺。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冷装工艺,作为借鉴吧。其实这个工艺很多地方已经成熟使用,只是我接触的比较少。机床行业太深了。一些东西一讲究起来,就觉得有很多问题。
干燥室估计不行,空气中的水分是会在低温凝结的。

楼主:
经过近期的搜索,献一篇文章自己解题吧。另外,也和一些朋友探讨过。

1、主轴组件的冷装:
冷装操作及应注意的问题
①冷却时间是零件浸入冷却液开始算起,SKF轴承零件浸入初期有强烈的“沸腾”现象,往后渐渐减弱以至“沸腾”消失,刚停止时只说明零件表面与冷却剂的温度差很小,但并没有完全冷透,还需要按零件壁厚尺寸的不同,相应地再透温一段时间。

②SKF轴承零件透温后取出应立即装入包容件的相关部位,动作要迅捷沉稳,零件的夹持要注意同心不得歪斜,否则温度迅速回升,并在配合表面生成一层厚霜,会影响装入,甚至出现中途“抱住”的危险。纠正装配中产生的歪斜,允许用紫铜锤或木锤进行敲击校正。若工件是较软的铜件时,要使用木锤。
③如果一次要装的零件很多时,从冷却箱中取出一件,应随即放入一件,并补充足够的冷却剂,盖好箱盖。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用热装的 ……冷装的时候还真没考虑这些问题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用热装的 ……冷装的时候还真没考虑这些问题  长见识了

请问主轴和轴承装好后,主轴箱箱体加热吗?我总感觉箱体大,加热变形不均匀,而且不容易加热。
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的工艺过程呢

网友(2011-07-08):
回复 楼主:

有道理!!有道理!!  就主轴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做好了很不容易!

网友:
不清楚楼主的意思,轴承装入主轴后(主轴与轴承内圈一般为过盈配合)锁紧螺帽锁死,直接装入主轴箱(或装入轴承座内,轴承座在装主轴箱),轴承外圈与孔都是有几个μ的间隙,压装入即可。
好像轴承一般都是在主轴上热装,冷装很少?

楼主:
如果主轴上装好轴承了,再整体装入主轴箱,可以用冷装。压装也可以。轴承外圈和箱体的间隙,在DB配对的轴承,内圈锁紧后,自然胀大,间隙就不存在了吧

网友:
冷 缩的实质
冷缩工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少无切屑压
力加工新工艺。它是根据金属塑 性 成 形 原
理,将冷态的棒料或管料放入装在压力机上
的冷缩模腔,在压力机压力作用下,迫使金
属坯料从冷 缩模芯中通过,使其径向断面减
小,轴向伸长,从而获得所需形状.尺寸以
及具有一定机械 性能的冷 缩件 。坯料可以从
头冷缩,也可以从两头同时冷缩;可以经
过几道冷 缩工序,在轴上缩出不同直径的台
阶,

网友:
冷缩工艺简单易行,经济效益明显,尤
其对形状简单的轴类零件加工,更体现出了
很大的优越性,是一项节材.节 能 的 新 技
术 。
二,整体模冷缩工艺的主要 技 术 参 数
冷缩 的主要 工艺参数包括冷缩应力a   I ,
一次冷缩变形的允许变形程度e 允,以 及 最
佳半入棱角 o ‘ 佳等,其计算公式如下( 注) 。

网友(2011-11-17):
具体你加我QQ:395185527  我就是专门做冷装的

网友:
热装的加热方法有哪些呢 请教 。。。

网友(2012-02-02):
引用 楼主:
请问主轴和轴承装好后,主轴箱箱体加热吗?我总感觉箱体大,加热变形不均匀,而且不容易加热。
能不能透 ...

我们这边热装主要是用在工作台上面的主轴,箱体的轴类目前还没有太精密的,所以都是普通的装配

网友(2015-03-05):
资料都是要收费的

网友(2015-05-14):
冷装不好装啊,要有好的环境和设备啊

网友:
精密主轴类的装配间都是配空调的,用来控制温度和湿度。

轴承表面都是有防锈润滑油的,在主轴冷装后要是怕形成水珠太多,你把轴往油里浸一下不就OK了

楼主:
估计恒温恒湿空间的话,冷装后还可以。

网友:
主轴多大?多大的过盈量?

网友:
主轴装配工艺不太懂,跟大家学习下

楼主(2015-06-29):
此主题可以暂时不用讨论了。现在是直接把箱体加热就可以了。都是热装。对环境要求不高。

网友(2015-11-13):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冷装工艺,作为借鉴吧。其实这个工艺很多地方已经成熟使用,只是我接触的比较少。机床行业 ...

下载不起啊

网友(2024-11-09):
20贡献,我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