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提机固定架间距,请教

楼主(2011-05-09):
我公司新装一台斗提机(输送能力170m3/h;提升高度48m;电机45kw),不清楚整个机体高度方向固定钢架最大间距,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是个结构问题,需要计算,想经济安全,就不能“大概”,不过偶还不会,不好意思...

网友:
这样说不是很清楚的。你要计算单斗的重量和运行中的加速度以及意外冲击的力量,然后再来研究架子的强度和刚度,在选择架子材料,最后才能够确定架子的尺寸,我想这就是你需要的所谓“固定钢架最大间距”等等的尺寸了!

楼主:
补充一下:斗提机型号:NE150-46.2-170-45.穿越楼板使用固定钢架,钢架想用80x80x8做封闭结构,哪位高手能给我个钢架布置方案。

网友:
钢架采用井式结构

网友(2011-06-10):
6-8米间距布置不会出问题。关键是钢架要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