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性怎么点都不弹出来

楼主(2011-05-09):
今天早上电脑灰尘被清理过    内存条也被拿出来过,现在CAD里面的特性弹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
选中后,右键,有特性选项,看能否打开

楼主:
不能呀  !好像是自动隐藏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网友:
按CTRL+1,如果你再找不到的话

在命令里输入
menu,重新加载CAD里的菜单等选项
===========================
网上找的,试一下

楼主:
谢谢你啊     !我把CAD全关了  然后又重新打开后  特性  自己弹出来了,不过变的很大   要调大小。。。。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多谢你哦!

网友:
输入命令OP在配置选项里选择重置。

网友(2011-06-24):
计算机问题,不常见、

网友:
这个从来没有遇见过 学了

网友(2011-08-08):
我那个  有些电脑 就是画个  像 多边形 特明显 然后调了一下 又变成椭圆了 调不好了

网友:
哈哈,看来以后不能瞎拆电脑了,
我上次把电脑内存拔下来看看,又安上,
命好,没出现楼主的问题。
以后可不能瞎捅咕了,我那古董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