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的胶料组别,请教

楼主(2011-05-09):
油封的胶料组别
Ⅰ-1、Ⅰ-2、Ⅰ-3、Ⅰ-4
Ⅱ-1、Ⅱ-2、Ⅱ-3、Ⅱ-4
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本技术条件适用于聚氨酯弹性体制成的各种断面型状的密封制品,用于液压----油缸;气动----气缸中,在规定的温度,压力下往复运动中起密封使用。

Ⅰ组:热塑型聚氨酯弹性体(TPU)耐油胶料; Ⅱ组:浇注型聚氨酯弹性体(CPU)耐油耐热胶料
Ⅰ-1 低硬度 Ⅰ-2 中硬度 Ⅰ-3 高硬度 Ⅰ-4 高硬度
Ⅱ-1 低硬度 Ⅱ-2 中硬度 Ⅱ-3 高硬度 Ⅱ-4 高硬度
-----------------------------------------------------------------------------------------
在网上找的,可能是某标准里面的,不是什么特别通用的东西,就是说明有这种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