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防锈漆后再焊接是否对焊质有影响?

楼主(2011-05-09):
我们准备生产龙门架这样的设备了,方管全部是喷砂后送厂内的。
尺寸也是切割OK送来的。领导要求先喷防锈漆红色,怕表面生锈氧化,内外均喷,
但是后边是要焊接的,有的部位是方管对方管焊,有的是方管上焊个平板加强打孔用。
请问喷漆后对焊接有影响吗?
会有气孔产生,如何消除?

网友:
基本没什么影响,焊接时一热就全烧没了。就是在开始时如果接不通的话需要将漆刮掉一些,焊完后打磨焊缝,局部再次喷漆,以防锈蚀。

楼主:
qq多谢二楼的指点。。

网友:
焊接前要清理掉漆的,否则绝缘了怎么焊啊

网友:
防锈漆对焊接时的焊缝质量有影响。可以采取:焊接前去除焊缝附近约10mm的防锈漆,焊接后再涂上防锈漆。这样即保证焊缝质量,又能防锈啊!——这是成熟的焊接工艺啊。

网友:
建议你在焊接前将焊接区域油漆打磨清除后再焊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选用可焊底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办法可能更好。
但是我们已经开用防锈红漆喷了。。慢慢改吧。看结果。

网友:
有影响,漆过厚会产生夹杂和气孔,影响焊接强度,并且引弧困难。

网友(2011-06-09):
油漆选择很重要,现在有种可焊底漆,不过对焊缝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公司都是把焊接位置打磨后焊的

网友:
焊接前应该做好部位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