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Cr15Mo或40Cr5Mo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05-09):
今天单位的一位老师傅问的,我没听过,百度了一下40Cr15Mo没有,40Cr5Mo查到了一点但是没有相关的成分与性能介绍,好像是做管件的材料,请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不锈钢吧貌似是。。。

网友:
不是国标牌号,可能是订制牌号或国外的,从合金元素看好像是耐热钢。

网友:
合金结构钢没查出来

网友:
进来看下的..
学习下.

网友:
合金结构钢,含碳量为0.4%,含Cr量为1.5%,含Mo不足1.5%,这类钢材主要用于制造重要的工程构件,如轴,齿轮,桥架等,这是大学课本上比较基础的知识,材料成形基础就有相关内容。

网友:
呵呵    来晚了    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楼上正解

网友(2011-06-24):
40Cr5Mo应该是热做模具钢,40Cr15Mo没看成分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汽车转向节好像就是这个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