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管的计算

楼主(2011-05-09):
求助,6.3Mpa的压力管怎么计算啊,具体要求是6.3Mpa的压强,用DN300mm的管,钢管或者铸铁管的,用来测产品抗水压能力的,管的壁厚有什么要求吗?还有压缩水泵要怎么选型呢,知道的帮忙说说啦,万分感谢了,刚转行,什么都不懂,又是第一个任务啊,呵呵

楼主:
写的很乱,大侠们帮忙看看吧,呵呵

网友(点评):
自己再编辑一下。为何要写得很乱呢。

网友A:
这个嘛要去翻化工手册了
管壁肯定要算的,好像是按压力容器(内压)算吧
没做过这种东西,下面文字的合理性自己看着办
一般的水泵(igs)应该就可以,扬程选63m以上的,然后泵接管管接阀门,管上加个6.3MPa以上量程的压力表,调节阀门流量,使压力表读数稳定在6.3MPa
总觉得应该有其他办法比如液压方式,但一时想不起来

网友:
看你做的设备的形式,结构了。可参考GB150-1998《钢制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设计的相关标准。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要去翻化工手册了
管壁肯定要算的,好像是按压力容器(内压)算吧
没做过这种东西,下面文字的合理 ...

你可能少写了一个0 扬程与压力的关系是1MPa=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