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系统变量怎么看 和怎么调用 法兰克的

楼主(2011-05-09):
我是一个新手  请各位哥哥大大们指点下小弟!!

网友:
也是我关心的  帮你顶一下

网友:
#501=#1420
#501=ROUND[[#501/100-FI[#501/100]]*100]
#[2800+#501]=-10.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多把刀分粗,精加工大螺距梯牙,蜗杆,锯齿牙等异形螺杆的自动计算对刀误差的程序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