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摇臂铣改简易数控,精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1-05-09):
感觉精度达不到要求、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你不是说简易的么?又说精度!我觉得精度靠装配可以调整,但是机床刚性和床身加工精度就决定了它的精度!

楼主:
由于是普通铣床改装、机床刚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只能在装配和结构上尽可能的提高加工精度,我设计的轴销是螺纹锁在主轴上它和丝母座式紧配合的、我觉得就这儿的结构不是很理想。是否还有更合理的结构?
敬请指导

网友:
说实话看图不是很清楚~你是说螺母和丝杆有间隙么?你用销子锁,这个销子没看出有什么用!一般精度好点的是用双螺母,2个螺母之间有约2MM间隙,2个螺母和螺母座之间用键的。然后有1头螺母是带螺纹的,这里是锁螺母和调节间隙用的。可以控制在0.01MM内,也不能太紧。说的不太清楚,你最好网上搜索双螺母的滚珠丝杠,看了资料该明白了吧,买回来只要调节一下松紧就可以了。
轴承一般不用深沟的吧,数控车都是“向心轴承”(轴承名称忘了~是那种轴向可以锁的,越锁轴向间隙越小的那种)用2个做1对就可以锁轴向窜动。(使用时候有方向的,注意一下)

网友:
你的控制系统在哪儿?
数控系统精度是靠反馈实现的。

网友:
对改装很感兴趣,坐等高人

楼主:
谢谢各位了、系统是用广州数控的、其他两轴只是用同步带连接伺服电机、就只Z轴比较难搞定、4楼说的是用角接触球轴承、我也考虑过、不过这种轴承只接受轴向负载、我也就选择普通轴承了、可能考虑的不是很全面

网友:
需要用角接触轴承,z轴需要配重平衡,电机要带抱闸

网友:
LZ你的这个设计没有导轨,丝杠旋转带动丝母运动精度肯定不高。
要想提高运动精度必须增加导轨或导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角接触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共用啊,这是我个人考虑的,还请指教!!

网友:
不用角接触轴承就用向心球轴加压力轴承,Z轴配重也要加上,电机不带刹车的断电后z轴往下降,丝杠用双缧母消隙的,能想到的都用上你的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
我做过这种设备,Z向精度可以控制在0.02以内,这是完全可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俊哥、精度可以达到这么高?
感觉有点不大可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没有把角接触球轴承分开用过、所以一直都没往这方面想、多谢提醒啊

网友:
我想过做一个小小的CNC(玩具),不过现在就会简单的数车。公司里有好多台是我们用普车改的,所以对数车有点了解。但是现在发现还有好多要学习的,还在看书找资料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希望楼主不要珍藏,多共享点想法!

楼主:
我也接触过普车改数控的、大家互相学学、共同努力

网友:
其实改数控对机床的精度要求更高,以为机床精度跟不上数控系统的精度,当系统给出指令的时候,机床就会不动,或活动量大过系统指令,导致机床左右颤!最好根据机床性能适当安装数控进行差补!

网友:
这是我们改造好的数控铣床

网友:
我QQ824146266相关的朋友可以加我,大家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