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冲裁间隙,请教

楼主(2011-05-09):
各位师傅好;
       我这边有一个塑料件2mm厚度,要冲两个30mm的孔,凹凸模的配合间隙多少比较合适,是用汽缸做动力,钣金接触较多,但是塑料件第一次,请高手指教!
       厂家是按照5%留的间隙,这样需要很大的气压,目前公司气压不够。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这样需要很大的气压,目前公司气压不够------分步冲,:从刃口形状想办法

网友:
可以把刃口做尖,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1个30mm的孔估计在3吨力吧。2个孔同时冲就要6吨力。
把冲子做成断差2.0以上,用3吨力应该可以冲。
用2个150mm气缸,0.5Mpa的压力有1.5吨的力。

将冲子搞剪斜角,高低差2.0以上,估计2吨力就可以达成。高低差越大所需的力越小。具体计算可以参考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三脚猫,我把冲头改成斜面了,现在可以达到预期效果。谢谢宝贵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LIAOYAO 兄弟的资料,我会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你的这个方法可行,已经更改完成,导入生产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刀口做尖应该也可以,我把刀口改成了斜面,现在已经导入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