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的二次装夹,请教

楼主(2011-05-09):
请问大家,车床加工的工件,需要掉头二次装夹时候,如何保证同轴度啊,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最近像你这样的帖子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活???最笨的方法---上四抓慢慢找去

楼主:
如果就一个普通的光轴,第二次装夹是为了平断面内孔和外圆倒角,如果二次装夹不正的话,零件的长度就会有很大偏差啊

网友:
工件很多都是二次装夹的,用百分表校正一下,一般都在公差正负0.005范围之内。

网友:
可以试试精镗软爪,可以保证在0.015左右。

网友A:
楼主啊,这么别上来问啦,买本车工的书看看吧,答复你是想赚分的

网友:
打打表,找正就行了

网友:
呵呵,这个并不是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这么别上来问啦,买本车工的书看看吧,答复你是想赚分的

呵呵,谢了啊,书上写的和实践操作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1-06-27):
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我知道的也是百分表找正,或者是用两个顶尖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