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的设计方法,请教

楼主(2011-05-09):
本人想做个旋转盘(水平),转盘直径1500,载重3顿以下
旋转速度为5转/分钟到100转/分钟 ,可调
我该怎么搭建这样的机构和选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变速箱,和轴承呢~
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步进电机,加变速箱ok

网友:
感应电机,变频器,减速箱可实现。

网友:
感觉轴承比较关键,第一个想到的是挖掘机的底盘,但是要实现旋转速度为5转/分钟到100转/分钟,感觉很难,转速比立车的工作台还快,这种工况安全吗?我也很想知道,帮楼主顶。

网友:
做个直经1500的内齿轮,用变频电机带动外齿轮与内齿轮啮合传动。

网友:
轴承用可以承受轴力的圆锥之类的,机构只能看你的环境需要了,总归是中轴动力,承重可以做圆周承重或中轴承重。
5~100转的变速(20倍)对于变频器有点挑战,我们一般控制在5倍以内,你看能否用双速的变速箱,将常用转速设定在10~50赫兹内。

网友:
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加变频器及减速箱。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受教了,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空间大小了,直接用普通三相电机加大减速比减速箱就可以了,加个变频器没多少钱就搞定了。

网友:
直径1500mm转速100有点大了,会出问题的

楼主:
我该挑选怎么样的轴承啊?谁来HELP ME

网友:
都是牛人啊,新手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1/2WD^2 = 0.5* 3000* 1.5^2 = 3375 kgf*m^2
2 設相對轉速最大為 100,則以1秒為參考得 = 900kgf*m
3 確定許用加減速時間,再確定規格跟配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轴向受力,当然是推力轴承了,根据轴向力大小选用

为了保证同轴,还要加向心球轴承

这个转盘外径有点大,如果转盘受力不对称,轴会有径向力,可以在转盘上对称设置几个滚轮

网友:
中轴动力不好,这么大直径的圆盘建议采用行星轮结构减速驱动。

网友:
用橡胶摩擦轮吧,经济实惠,那么大的齿轮太浪费了

网友:
好大的东东
我想在圆盘的下面装环形齿条,用电机加锥形齿轮带动,这样会减少惯性
不过精度合不合用就要看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2011-12-21):
新手请教:我也要画个转盘、转时要灵活,该用什么轴承 轴承怎么样连接

网友(2012-03-06):
新手路过~~做毕业设计看看

网友:
锥形滚子轴承+平面轴承   20HP调速电机。 大减速比减速箱  齿轮传动。

网友:
这个主要是受轴向力,用锥形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但转速不易过大,。5-100的转速从电机+减速机+变频是可以实现,不过圆盘过大过重,转速过高的话,零部件易损坏。

网友:
减速电机加变频器,我刚做的一个设备说这样的。

网友:
用回转支撑试下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也是不会算马达的功率,一直没有找到高手

网友:
轴承是关键呢

网友:
直接用普通三相电机加大减速比减速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