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工件的加工方法,如能加工请联系我

楼主(2011-05-09):
如图,径向跳动有绝对要求,如能加工联系我0411-39721337

网友:
有点难,但是我想我应该有办法做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贴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有能达到加工精度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工件起传动作用,通过轴承固定头部∮4,利用旋和丝杆移动工件往复运动,所以丝的同轴度和径向跳动有很严格的要求。能做的话,请联系我,数量200只

网友:
期待,研究, 讨论, 呵呵

楼主:
有高人指点指点么?这样的精度能达到么?

网友:
价格不低啊

网友:
一般走心机是可以加工的,,可以保证零件的形位公差...

网友:
车削可在CNC走心机上加工,螺纹可以拿出来滚牙,数量太少,价格应该不低哦!!

楼主:
谢谢楼上~可是为什么螺纹不能在CNC上一起加工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也太贵了啊

网友:
各位大侠    这是M2呀!!!!88长,你能车出来保证对称度?我想问一下用什么车床呀?同时问一下“走心机”是什么?不明白请各位大侠讲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也太贵了啊

能做出来就不错了~价格暂时不考虑。郁闷中。。。

网友:
看了头晕。等高人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介绍下走心机。开开眼界。谢谢

网友:
www.tsugami.com.jp

http://www.56.com/u79/v_NjA1NjYwNjg.html

网友:
超细长轴,感觉应该用仪表类车床加工。

网友(2012-02-19):
为什么螺纹不能在CNC上一起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