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的真空封装,俺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楼主(2011-05-09):
昨天听一个客户说,现在mems传感器的真空封装是一个不太好搞的问题,如果提高传感器内部真空度,可以使器件的Q值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俺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就想上来讨论讨论。
如果需要做真空封装,通常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密封技术?效果怎么样?
对封装的气密要求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数量级?

网友:
以前上课时候参观过老师实验室设备,芯片真空封装、测试(密封性)之类的。。。不过没深入了解

网友A:
先说坛子有玩MEMS的吗?玩的咋样,敢拍拍胸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坛子有玩MEMS的吗?玩的咋样,敢拍拍胸脯吗?

谢版主提醒
俺查了一些资料,就先说说一些初步的理解:
mems全称是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即微机电系统,是从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过来的,可以说是IC技术的扩展。

典型的mems器件是含有机械运动部件的,如果在大气环境下运动,会受到空气阻尼的阻碍,直接影响到Q值,具体的表现是气压高则Q值低,而且还会消耗多余的能量,这两方面的影响会相当大地影响到器件的性能。
而如果在真空环境下,mems器件的Q值会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消除了空气阻尼,而且热传导也会得到抑制。

具体来看,真空封装有如下好处:
1.可以通过真空封装形成器件内的局部真空,以此作为绝对压力的零点,制造绝压传感器。
2.很多种传感器都需要控制热机噪声,而其罪魁祸首就是空气阻尼,但在真空状态下,此种情况会大大好转。
3.陀螺仪的振子Q值是其灵敏度的主要指标,而真空封装能够将其有效地提高。

4.利用真空绝热的特性,包括红外探测在内的一些传感器都可以做到很高的灵敏度。

目前存在的问题:
1.真空度的持久性:由于封装材料本身的气密性,以及封装手段的原因,大气会泄漏进封装器件内,加上mems传感器的体积都很小,内部材料自身放气也会对真空度有一定的影响。
2.封装手段:目前成熟的几种封装材料有玻璃-金属,玻璃-玻璃,陶瓷-金属,手法大概是晶元键合和平面牺牲层,但尚无具体数据支撑其封装效果,其成本也相对较高。另一种手法是利用吸气剂,但由于非蒸散型吸气剂需要激活,要求的温度会影响到传感器内部器件,而蒸散型吸气剂则容易引起短路,所以这方面不能说是完全成熟。

说到这里,俺想问问,这种密封件的尺寸都较小,即使获得了理想的真空,又该如何检测?另外,任何材料都会放气,而大气中的氢会通过材料固溶-扩散的方式进入到真空里,这两者都会导致真空度的下降,而封装手段的气密性,也会直接影响到真空度。那么,一般来说,mems器件的真空度要到多高,在经济上会比较合适?其使用年限为多少年?如果内部器件的真空度下降而导致灵敏度降低,能否有检测手段给出警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大虾,你这东西阿拉一直不敢开口,阿拉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玩高真空扩散的博士后,米硅,据说得老米真传,但阿拉不信,

国人讲高科技,将这东西挂在嘴上,天天说,说滥了,哈哈,什么是高科技,阁下现在谈的这个就是,确切说,谁玩的东西?那就是洛-马与诺-格,

假如俺玩得了这个,俺常想,就躺在长安街上,钞票像冰雹一样砸在头上,哈哈,

网友(点评):
我百度搜了下诺斯罗普·格鲁门 。词条对我有帮助仅仅显示32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大虾,你这东西阿拉一直不敢开口,阿拉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玩高真空扩散的博士后 ...

俺大概知道是谁了,估计是那个山寨鬼子东西的家伙,但俺不知道他是博后,哈哈!
我看了些相关的论文,扩散焊的封装和非蒸散吸气剂的激活一样,需要大面积的加热,这个导致的后果很严重。俺现在手里拿着一个转子,几十道焊缝,客户正发愁,本来打算用扩散焊,但是太热,东西一烤就完蛋了。

大概的计算,如果真空封装的初始真空度在10^-2或者-3的水平,要维持三年真空不低于1Pa,需要的气密性要求是整体漏率不超过10^-15Pa m3/s左右,而这样的气密性很接近金属材料本身的气密性了(我记得好像是10^-17以上,具体数值不知道了),所以特别想知道是怎么搞的,另外,国内是否有这么高气密封装的手段,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对晶元键合不太了解。

网友(点评):
大侠,给你捧个场。10^-15跟10^-17可不是接近,相差一百倍啊。

网友(点评):
你这家伙,让你找时间过来也不来! 这个地方确实是俺写得太随意了,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气密性有些太高,是否能真的达到呢?鬼佬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在材料上想办法了,鬼子办法多啊,高温厚沉积,说个笑话,把封装材料分子小球用脚踢实了,甭有杂质,再拿气体分子去塞那个空隙,气体分子大叫,说,不要硬塞阿拉啊,过不去阿,你玩到这里,就齐了

网友(点评):
偶尔看过一个东西,讲这些有特殊要求的芯片级的东东都是在超高真空仓内封装的,封装材料是专门开发的低透气材料,还是多层的。

网友(点评):
多层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如果是宏观上的多层壳体,那俺猜,多半是为了过渡真空准备的。那样干倒是行,但是整体封装难度又提高了。

网友(点评):
高手论道。用德国IPG,可行否。

网友(点评):
激光封装不太现实,要利用焊接实现真空封装,在焊接前就必须处于真空环境下,而如果是这样,就不如用998说的真空扩散焊和我的真空电子束焊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虾,这个封装水平的高低,直接就关乎你在世界上是爷还是孙子,就这么厉害,

许多高级的传感器,里面不是一个点感应,是一片矩阵,举个例子,鬼子的近距格斗弹,里面的红外是一个精密矩阵,不单检测你尾喷口的热量,还检测你到翼稍的温度梯度,成像以后锁定你,你还打什么红外弹欺骗,鬼子的计算机笑了,哈哈,那个突发热点直接就剔出了,就没进DSP,数据变换后的图像,依然是你,哈,

想把每给点封装合格了,保持许多年好使,假如那样,阿拉告诉你,真的站在长安街上大喊,阿拉今天喝酒了,你看警察抓你,才不呢,你从此是国宝,

可惜了,国人尽是骗子,阿拉见不少这类假货,人家先开口,说,别问俺什么啊!不兴上来就打嘴巴的,哈哈,你看那些玩芯的,最后银子揣饱了,回米国开小馆子去了,米国茅台很便宜,开馆子有效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虾,这个封装水平的高低,直接就关乎你在世界上是爷还是孙子,就这么厉害,

哈哈,要是真这样就好了!大侠知道鬼佬是怎么封装的吗?俺研究这个,开始只是娱乐,后来慢慢地觉得确实很值得讨论一番。

如果是军品,封装一次抵上好几年,战略意义太大了,可以囤一大堆导弹摆着,什么时候谁不听话了拉出去臭揍,但如果封装不好,就只能囤上可以接受的数量,并每年更替,不然想用的时候,发现灵敏度下降,把自家飞机打下来,事情就大了。

如果是民品,我想国内现在肯定有做这个的,不知道现在行业默认的寿命是多少年?要达到实际需要的Q值,真空度是多少?现有的封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大虾,阿拉玩不到这个程度了,只是清楚知道原理,假如阿拉玩得下这个,把所有现在的东西都扔掉,每天中午12点起,哈哈,

我一个哥们说过,假如这个他玩好了,他准备娶5个老婆,你想,那东西摆10年都一个精度,阿匾早就提着‘点心盒子’到海关了,问他干吗来了,匾曰:和平统一,一国梁志,
哈哈,

米国为什么横,国人不懂啊,小鼻子像哈巴狗一样随着,为什么啊?

网友(点评):
大侠看来跟风投打过交道,哈哈!那帮人确实见钱眼开,但确实有钱,八过俺特讨厌辛苦攒起来一摊却被别人把着的感觉。

网友(点评):
哈哈,鬼魅大虾,俺是什么人都见,我周围有疯头,就是哈巴狗见了骨头的的可爱样子,你用他们也可以,别让控股就行,阿拉不用他们,因为不需要他们的银子,阿拉是凭借力气吃饭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大虾,阿拉玩不到这个程度了,只是清楚知道原理,假如阿拉玩得下这个,把所有 ...

这个玩得确实狠……美国佬有多厉害,俺只知道在电子束焊接领域,全世界就他们非真空玩得好,谁都不灵,丫拿这技术焊船甲板,强度贼高。而且有一件非常震撼的事足可说明:电子束是由电子构成的,一般来说,是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在真空里直线飞行,而且非常怕磁场干扰,但是有次接触到一份资料,米国佬能让电子束在磁场的控制下,在金属里打出螺旋孔来!这是什么样的技术呀!即使是真空环境下,他们的电子束焊接齿轮,八十年代的设备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440件,无人看管,怎一个恐怖了得。

网友(点评):
国人主要是不努力,说大话,眯银子,生活奢靡,米国立国200多年,谁都没能腐蚀动人家,该玩什么玩什么,还厉害,我们哪里行,你说谁玩假的,国家就不答应,假的怎么了?你有能耐你也玩啊!就呜呼了,哈哈,

网友:
"钞票像冰雹一样砸在头上"
多美妙的场景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以为开玩笑吧!认真的,假如你会玩这些,银子随你拿,要多少有多少,什么疯头,什么私募,跪在你家门口,天天' 跪求' ,不是网上说的那种跪求,你不答应,不起来,哈哈,

网友(点评):
疯投、私募那些人的钱好吃难消化呀!天天逼你包装上市,好退出!还有就是,看看咱们那股市,都让”绿地“们占领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控股啊,上市也不怕,技术你自己攥着,私募挣银子就走人吧,你接着玩技术,银子依然大捆砸你身上,在中国,虽然大家蔑视技术,但假如你手里有,依然挣大银子,即使画图,画好了,就大把银子,关键不灵

网友(点评):
还真有风投找过俺,八过都是小风投,俺还是想跟几个兄弟干点事,拒了。

网友(点评):
现在找疯头不是时候,再发展一下就可以,你太小,疯头拿你当孙子,到一定时候,你拿疯头当孙子,象医院叫号一样,喊:下一个!风头就颠颠地进来了,哈哈,疯头的眼里只有银子的那个方孔,看什么都是从那个孔看的,

网友(点评):
盖茨的银子,用百元RMB算,比冰雹来的猛多了。

楼主:
咱坛子里做这个的兄弟来说句话吧,关于这个封装,是怎么做的呢?

另外,用过mems的兄弟也来说说,使用中,有没有感觉到封装手段的不同带来的影响?

网友(点评):
俺研究过一段时间MEMS,不过不敢说话。俺见过一个玩智能材料的哥们,可惜,他连普通材料的淬火、回火、调质等处理都一知半解,哈哈。

网友(点评):
俺这门外汉都腆着脸说了半天,有俺这不害臊的垫底,大侠还有啥不敢说的~

网友(2011-06-14):
引用 楼主:
咱坛子里做这个的兄弟来说句话吧,关于这个封装,是怎么做的呢?

另外,用过mems的兄弟也来说说,使用中 ...

前几天看一个继电器还想过这个问题呢。
大侠分析问题很细,表达能力很强。很细很强大,十分佩服。

网友(2011-09-23):
野史:
某位先生在普林斯顿的某个实验室干活。有87种材料中有4种表现出智能材料的特性。F22在低速高速飞行时,机翼前缘厚度是发生变化的。

网友(2012-06-10):
这个真空封装和北京烤鸭的真空包装是一个原理吧。

网友:
先由机械泵将大气压抽到约-1BAR,再由分子泵抽到-3——  -5BAR。国内的密封油,分子泵,材料表面的处理(DEGAS),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