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的定制油缸,请教大侠们一下

楼主(2011-05-10):
图中所示红色物体为3吨,定制油缸将该物体压住.物体可旋转90度.油缸这样选用可行吗?

楼主:
是用3个油缸压住物体

网友:
物体放置旋转90度后,靠啥支撑,3吨哦
3个油缸分布?油缸出力情况计算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物体总长4200W*600D*1200H.油缸按4200W均分三个.物体下面已有零件将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