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各小台钻,主轴电机怎样选择?

楼主(2011-05-10):
想做一各小台钻 ,主要钻绝缘板,请问主轴电机怎样选择?
谢谢!

网友:
多少钱?随便一台都成。

网友:
买一台性价比还高些。

网友(2011-07-10):
买一台小台钻也不贵啊

网友(2012-10-28):
我正在做呢。 已经做好一台样机 就是丑了点  目前正在改进中。  用的是直流有刷静音电机  高330毫米 款220毫米 深280毫米。

网友:
我在做的

我在做的
这个是我在做的

三档皮带变速,电机直流有刷静音电机功率120w。 已经做了一台样机,主要是试试电机扭力,钻夹0.5-6毫米的,结果是5毫米以下的孔可以很轻松的打通a3刚 铸铁。

网友:
主要是切削力矩的计算。你查阅下实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上面叙述得很详细。另:如果你自己设计制作,成本要比买一台高出好多倍哦,你可得想好了!

网友(2012-12-04):
这种小机器  你买 一台还便宜些 自己就不用了 标准的机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