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PROE丝杆与滚珠螺母_螺杆与螺母运动仿真?

楼主(2011-05-10):
用proe仿真如何让螺母在丝杆上作直线移动?类似于虎口钳那种 。。。我已经用圆柱,槽,平面定义连接 丝杆跟螺母了 仿真时就不能动了。。

网友:
用圆柱装配,再在滑块上设置一个点,与丝杠的螺旋线作为槽连接,螺距要注意,丝杠转速要适中,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滑块可以跟着丝杆转动 但不沿丝杆上直线运动......

网友(2013-06-10):
这个我也尝试过,就是搞不懂

网友:
圆柱装配

网友:
用糟连接.

网友:
没有弄好,会的朋友,上传下步骤啊

网友(2016-12-22):
我弄了不行,滑块会跟着丝杆旋转,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7-06-14):
做一条螺旋曲线,在螺母上面设置一个点,然后槽连接

网友:
注意伺服电机运动轴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