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找中心的装卡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1-05-10):
目前手里有个活,挺简单的。就是一个横杆连端带钩子,工件左右对称,以左右钩子内侧为准,在横杆上找中心钻孔。关键是零件时铸钢的,每一件毛坯都不一样。一般都怎么设计装夹具啊。关键得简单,不能太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想到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有两个爪的卡盘,呵呵,上海生产的,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工装了吧?

网友:
个人认为你现在的情况 说的不是很明了

网友:
给出图来,不知道结构,只能看看热闹瞎胡诌了

楼主:
工件如图,材质为铸钢。

网友:
这个要看你这个零件的作用了,要求精度如何,是否是批量的。你应该说更明白些,否则会误导别人的。

网友:
左右以内侧为基准找中心, 上下方向的基准呢?

网友:
如果上下方向可以用横杆某一边缘为基准, 夹具好做.  如果上下也要以横杆两边缘找中心. 好像有点难

网友:
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啊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guodengke大侠
看来还得说的具体一些 此件为量产件(批量不大)每批为850个 平均3个月2到3批的样子。左右中心要求控制在0.5mm以内。孔在横梁的上下位置中心也要求0.5mm以内。但毛坯则要求不高。所以毛坯尺寸出入很大,在正负3mm之间吧。

网友:
横梁宽度公差没有正负3吧, 如果宽度公差在正负1以内, 则可以保证上下位置中心在0.5以内.    左右方向公差大一点没关系,用夹具自动对心

网友:
上下方向自动对中也可以,不过夹具会比较复杂

楼主:
刚才抽检了一下 基本横梁的公差再正负2以内。

楼主:
由于是横梁侧向中心分模,所以侧面有一道棱影响公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划线钻钻行了哇,看你麻烦的,有这个时间都划了100多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炼狱大侠说的是,现在就是这样钻的,手工划线,钻孔,可有个问题,就是得百分百全检。总有超差的。

网友(2013-12-12):
具体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改模具,铸造时加个中心点   或者直接铸造孔出来。

网友:
孔位置要求不高的话,以铸件两内侧面、上底面,三个面用3个圆柱销为定位的钻模,加工LZ你需要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