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是如何同时控制两个主轴的?用一个程序还是两个程序?

楼主(2011-05-10):
一个系统是如何同时控制两个主轴的?用一个程序还是两个程序?

网友:
楼主究竟要问什么?
如果是有同步要求,那不是程序控制的,是一个控制方案。
如果各是各的,可以用多通道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相应的控制程序。
具体说设备,才能准确知道。

网友:
SIEMENS 840D和FANUC的一些型号的CNC就双通道功能,可以同时控制两个主轴.

网友:
即使在一个通道里也可以用双主轴,由分别的指令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刀盘铣床,两个刀盘同时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是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象说的是HELLER的。
没太注意是不是双刀盘,假如是双刀盘铣曲轴拐径,那一定是双通道的,各干各的,有一定的协调。两套程序,在面板上可以切换出每个通道,就能看到每个通道执行的程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两个程序还需要一定的协调关系,如左边加工完一个轴颈,而右边还未加工完一个轴颈,这个时候左边的需要“等待“右边的加工完才可以加工下一个(如不等待,则干涉),这种协调关系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不说了吗,要协调。
通道之间各个信号是可以相互监控的,在编程的时候利用这些信号来协调就可以了。比如,曲轴有5个拐,可以同时加工两个,前两组肯定是不干涉的,机床设计时就考虑到了,最后一个,就得把其中一个刀盘移动到安全位置,然后另一个刀盘才能去加工,不然就撞了。这里就会等待另一个通道控制的刀盘到安全位置。
很简单的,一看程序就知道了,只是西门子的程序看起来有点大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一个程序也可实现,只是看你如何编,写防措能力够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