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秘密隐形直升机在突袭本拉丹时被首次曝光

楼主(2011-05-10):
美国专家认为海豹突袭队员1号袭击本拉丹住所时,之所以能无声无息突然出现,是因为使用了此前从未出现过的隐形直升机。其中一架因为擦到围墙而迫降,在任务结束后被美军自行摧毁。Lexington Institute 的副所长 Dan Goure 说这种隐形黑鹰直升机可能已秘密投入使用数年,这次是首次面世,他说这种直升机直到袭击开始才会被袭击目标发现。除了改进的减噪系统,一位前特种兵飞行员 告诉“The Army Times”说这种飞机的平面和锐角很象隐形喷气战机。本拉丹的邻居告诉ABC记者说直到直升机飞到头顶他们才发现有直升机飞来。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告诉ABC News他绝不会就摧毁的飞机做任何评论。前白宫反恐顾问Richard Clarke表示五角大楼之所以这么紧张可能是害怕这种绝密飞行器的部分残骸落到中国手里,因为中巴军方关系密切。

网友:
米国是怕咱把这个也山寨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黑鹰,黑鹰比这个大,中国有黑鹰,有不少架,正规买的,只是山寨不出,年头也都比较老了,

但凡隐形的东西,操控性能都不好,117 低速就非常不好,B2 就没有人工操作性,只是隐形好,飞高空,打不到,

听说掉下来的这东西,荷载比较小,低空稳定性差,与发动机有关系,假如不下来,在上面打人,据说掉不下来,

网友:
科曼奇,十年前我上高中时就有关于它的消息了,没想到刚出师不久就折戟了。
不过报道所说“直到直升机飞到头顶他们才发现有直升机飞来”有点言过其实。这种飞机就是采用了降低雷达反射截面,降低噪音,降低红外信号的手段来降低被发现的几率。但对于白天的人类来说,最先发现直升机的往往是人的肉眼,而上述几种隐形技术对于人的肉眼来说完全没有效果,普通的直升机能被看到的时候,它也能被看到。

网友:
造型还真不错

网友:
米国佬就是有才,结构设计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1-07-10):
老新闻了 一般般的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