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多路换向回路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请教

楼主(2011-05-10):
这个换向回路,是Z系列多路换向回路,请高手帮忙分析具体的工作原理,及这个系统的优缺点啊!谢谢哈!O(∩_∩)O~

网友:
找本液压教材都是现成的

网友:
花花 你这图中位PT口都没相通呀, 要当加热器使了。
这个阀应该是装载机的阀。
这个阀 其它没啥好,倒是第一片阀和第二片阀有防吸空功能!
第二片阀背压可以由单向阀来控制,回油比较顺利。

网友:
看着这么复杂呢。。。

网友:
1、底层油缸不动作,上层油缸才能运行,逐级顺序工作,不会误动作,
2、有差动功能,可实现快速进给

网友:
这个阀没有差动功能,第一片阀 两个油口都是接的回油箱,没有动力油呀 差动不了,只是相互沟通,油缸可以浮动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几个液压缸,不能单独运动吧?!也不能实现同步运动吧?!

网友:
这个油路属于串联回路了,要同步动作首先的是并联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谢谢啊!呵呵!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一和第二片阀是怎么实现防吸空功能的?谢谢!